友达屏B140XW02-V0-01背光电路维修

楼主(2017-01-24):
笔记本的屏幕突然不亮了,用手电照有暗影,背光不亮了,测试了控制电脑待机的关屏磁铁和霍尔元件正常,拆开测测了主板给屏幕的显示信号没什么问题,测试了LED上的几个测试点也没什么问题包括VLED LEDEN等管背光灯的测试点有电压,屏幕型号是友达B140XW,网上找了个电路图,版本不太一样,但是差不多,实际控制芯片是9956B,找了资料看了看,检查保险F501烧断,电容C503短路,有个C502厂家空焊,没有一样的配件,找了个旧主板的配件,不知道烧掉是不是因为少电容,补了个c502,配件大小不一样但是对付焊接上了,测试OK。原理上只要是LED不管是电视电脑笔记本背光原理都一样,找的电路图大家需要看的可以下载。不知道问题同样的大家修的多不多

网友:
屏电路的图 能找到 真难得

网友:
加电容应该能会改善电流的纯净度。

网友:
显示器也有图纸吗?奇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