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N480神机又破记录了。。。。。

楼主(2017-01-25):
哈,开始接到这神机,我就笑了,,呵呵,无集显设计。我那还有几个集显坏的U呢,,可以来个偷天换日。。。。。哈,,可后面让我哭笑不得了。。。。。

故障如上,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该换的都换了(显卡,显存,桥,当然还有CPU内存)
显卡都供电正常,波形完美。27M也有,BIOS刷过。
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过,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存那边的问题。

网友:
实在不行把你的坏集显U换给他吧

网友:
显存,测量过嘛,有没断线 掉电

网友:
按说就是显卡问题呀,什么都好的就插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显卡  的问题吧

网友:
还得继续换显卡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集显内存上先打下值吧

网友:
显卡坏的很彻底,可是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内存试试

我也想说换个条子试试,不过转过来一想,混这个论坛的的,一会都换了吧

网友:
该换的都 换了,那只有换板子了。怀疑换上去的显卡是坏了的。

网友:
工程量有点大了,显存全换了,换屏屏线,还不行换主板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都是些什么人,

网友B:
怀疑换上去的显卡是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换上去的显卡是坏了的

显卡绝对是好的。今天刚修了太g42显卡坏。用拆下的显卡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另外看一下有没有掉点!

网友:
这个故障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那边的问题,看看显存吧

网友:
显存信号来检修打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