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的核显电压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呀

楼主(2017-01-25):
H61主板的核显电压是怎样出来的 是怎样的一个时序才出了核显电压 求指教 谢谢啦

在读取BIOS之后吗

网友A:
读取bios  然后过了内存后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取bios  然后过了内存后才出来的

那要跑码了 才出核显电压

网友:
这个电压是在跑码之后出来的

网友C:
跑码检测到内存之后,CPU内置核显才会作用工作,进而再次读取BIOS里的VBIOS核显信息,再次配置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XGA核显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跑码了 才出核显电压

是的  不但要跑码  还要过内存  如果只跑码 不过内存  也是不出的

网友:
出来后只有0.4左右  亮鸡又没了电压  测试过好多次

网友:
过内存以后出来

网友:
二次自检过内存出来

网友:
B/0s资料要先刷资料

网友:
l亮机-使用核显就出电压,不用 不出。

网友:
学到知识,长点见识

网友:
一般是过内存之后2次,才能出核显电压。

网友:
过了内存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码检测到内存之后,CPU内置核显才会作用工作,进而再次读取BIOS里的VBIOS核显信息,再次配置SVID信号给电 ...

正解!!!!!!!!!1

网友:
CPU得到复位信号后,二次自检过内存后会产生集显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