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C不开机!

楼主(2017-01-25):
一块三星超极本530U3C主板,通电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外接HDMI显示器没反应,CPU热,再按一次CPU就凉了,跟关机似的,再按的话CPU风扇又转一下就停了,开机键用排线连接,板载CPU 内存 还有一个24GB的ISSD,没有接硬盘,也没有屏幕,只有主板,喇叭,键盘,  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三合一的CPU吧!易虚焊。

网友:
这种U容易干坏,发迅维修吧

网友:
三星的新款机比较坑  有时刷个bios 故障就再也不能还原了  刷bios慎重  干CPU更要慎重

网友:
这个机器BIOS易坏!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