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一显示 立马掉电关机!

楼主(2017-01-25):
  求各位大神们,Y460开机就关机,BIOS都刷了,拔掉内存也掉电,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年前搞好就放假回家过年了,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这是硬启动中掉电,按上电时序检修

网友B:
开机就关机?还能再次触发开机吗?查外设,最小系统化试试。

网友C:
检查进水,腐蚀,在查供电、、看波形、

网友D:
掉电能再次触发吗?

网友E:
看看开关板排线是不是有短路的,有时候再拆装过程中开关板排线很容易弯曲导致短路,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能再次触发吗?

可以的 掉电过后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开关板排线是不是有短路的,有时候再拆装过程中开关板排线很容易弯曲导致短路,多试试、

开关后马上拔掉开关排线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硬启动中掉电,按上电时序检修

本人学艺不精,有些东西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进水,腐蚀,在查供电、、看波形、

供电都正常   没看到腐蚀的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机就关机?还能再次触发开机吗?查外设,最小系统化试试。

是的  LOGO一出就关机  裸版都一样

网友:
屏蔽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  LOGO一出就关机  裸版都一样

刷BIOS,查供电。一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等等,这个机器不是显卡供电通病吗,断开显卡供电试试,集显也亮机的。

网友:
查ec的开关脚按开关后能不能迅速恢复高电平

网友:
检查图纸的 HWPG 。断开 几路 ,慢慢测试 ,看看哪里导致的

网友:
看下 是不是 高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