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lus前像头排线坏,无听筒

楼主(2017-01-25):
这几天几家压屏的店换7代5.5的屏幕时,拆前像头排线总是出问题,都是出现无听筒症状!!之前都是好好的,他们说也没高温加热!
换一条全新的上去就行,可是现在一条7代5.5的前像头排线还要几百块!但是我和好的排线对量了一下,都没啥问题啊,将听筒的四个触点都和座子接上线也不行!!问一下大神们谁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这情况怪怪的,楼主对比着在显微镜下看看?

网友:
7现在除了碎屏修得还很少   这种情况 估计没人碰到过

网友:
不想换排线,手工OK的话飞线

网友A:
先在我全网首发的七代图纸中查照原理分析一下

网友B:
换过两个,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网友:
有可能手工装配手法引起

网友C:
听筒排线还没那么脆弱吧,是不是没装到位

网友:
可能是装配手法问题

网友D:
拆机的时候扯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我全网首发的七代图纸中查照原理分析一下

全网首发   都知道你的资料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两个,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也是屏坏了修的吗  现在7多数是屏碎了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筒排线还没那么脆弱吧,是不是没装到位

在暴力拆装者面前  排线就显得很脆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机的时候扯坏了吧

这个倒是有可能  7的拆法比其它的  倒是有所变化

网友:
还没碰到过7

网友:
7代手机可能过半年后返修量才会起来吧

网友:
很奇怪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