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不充电

楼主(2017-01-25):
2016最后一天修一台t410不充电,电源可以开机 单电池可以开机,接电源不充电,打开图纸找到充电芯片bq24741,PVCC  ACP  ACN测量都是19.多正常,想要充电那么它的第5脚ACDET必须要大于2.4,经测量2.6,没问题,那就在看下一个#EXTPWR,这个信号是接电源低电平,接电池高电平,测出正常,还有10脚的vref基准也是好的,还有ACSET测量也有1.3v没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脚也就是第一脚 CE 是BAT_CRG  MPWRG  -EC_RESET转换而来 这个三个缺一不可,测量也是好的  充电芯片都满足了为啥还是不充电呢,难道是充电芯片坏了,先不急换  ,想了想还有一处也是经常遇到的M1_DRV这个信号测量13点多不正常这个电压应该20几v这个,不充电的问题应该出现在这个,既然电压都出来了会不会是q8吧这个电压拉低了呢,先把q8取下在测量这个信号为24v,应该是q8拉低了M1_DRV找个料板找个换上电压正常,接电池可以充电,之所没先换充电芯片是以前不懂维修思路经常换芯片导致问题扩大,

网友:
不错,IBM的机子

网友:
练练焊工  换什么芯片都不怕

网友:
还是从理论分析修东西比较靠谱啊,学习了。

网友:
修东西要有良好的理论,才能快速锁定故障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基础很强,学习了,看来还得充电

网友:
BQ充放电芯片很经典啊

网友:
IBM机子确实好头痛

网友:
Q8上是什么信号

网友:
IBM机器没理论不好修的

网友:
懂芯片的工作条件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强大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

网友:
联想本时序了解才能快速修机器i

网友(2022-09-05):
技术不错,理论扎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