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7V 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7-01-25):
液晶型号:AOC 2217V
故障现象:插220V没有反映,无输出!
先上个全图!

第一步:拆机。

反过来一看

烧了,测双二极管,短路了,拆

测了一下,12V电感对地2.8欧姆!
测了一下,5V电感对地!正常!

看了第九期,徐老师讲的液晶维修,上面找了二个课件

照上面改的!!、

装机!

上电亮机图!!

徐老师讲的液晶维修,“杠“杠”的!!

网友:
改高压板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至少说明一点,基地老师不会骗你

网友:
六年前就改了。

网友:
改高压板还是比较简单的。。呵呵

网友A:
有资料就是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对着本子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资料就是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对着本子抄...

当年也是四处找电路修crt,后来液晶的多了,没有图纸,就盲修,不然就改模块,现在东西不值钱,花很大精力在上面有点得不偿失,楼主努力吧,以后改这玩意的机会多的是

网友:
现已进入模块化修显示器时代。

网友B:
这高压板应当能修上,,可能就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高压板应当能修上,,可能就是这个管子坏了

IC 烧了 咋知道是啥型号

网友:
有资料就是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对着本子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 烧了 咋知道是啥型号

这个是双MOS管。不是IC。

网友:
改的高压条

网友:
改的错,但是你不觉得的麻烦吗

网友:
改动的线路要注意固定吧

网友:
用高压条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