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帮我看下三星UA40ES6100LED电视背光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7-01-25):
之前有发过贴了,就是电视上面一半是黑的,坏了几个月了,期间很少偶尔短时间变正常,今天回家拆开了,直接测试两条灯管都是亮一半,是不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求知道的大神告知。

网友:
楼主的这个是LED灯条啊。测试一下LED升压板的电压。

网友A:
电压不够也亮一部分的,你这个刚好亮一半,背光板的可能性大些,可以把上下灯条的供电调换一下看看是不是上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够也亮一部分的,你这个刚好亮一半,背光板的可能性大些,可以把上下灯条的供电调换一下看看是不是上 ...

家里没有工具测,左右两边接口不一样,我把左右两条对换插,还是只亮一半,能不能确定灯条坏还是高压坏我买一个回来换

网友B:
还有,有一条不亮的一边掉了两颗灯,不知道是不是我拆的磕掉了还是本来掉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

网友:
应该是灯条坏了

网友:
掉了不行吧。

网友:
LED灯珠都不耐用,找出坏的灯珠,换

网友:
同意楼上,led灯条是吧灯珠分组供电的,看你的情况应该是少了一路或者两路供电,灯珠掉了是肯定有影响,换了坏的灯珠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有一条不亮的一边掉了两颗灯,不知道是不是我拆的磕掉了还是本来掉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

掉的灯珠测一下好坏...........

网友:
背光及回路查

网友:
灯条坏了或供电线路断了。

网友:
应该是灯条坏了   家里没有工具 等上班了再弄吧

网友:
好像灯条上面 不亮

网友:
看一下灯条电路的走向,对比亮暗灯珠的电压,能发现问题

网友:
灯条坏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估摸着应该是灯条的事情。

网友:
上宝买一对换上行了

网友:
可能供电少了一路

网友:
谢谢大家!修好了,昨天把两颗掉的灯焊上去就可以了(外面买了根便宜的电热铁,真不好焊),可能就是灯发热用久氧化虚焊了,碰一下就掉了,然后那一路产生保护,所以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