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550ZE暗屏,可以看到里面的图像,但是暗屏

楼主(2017-01-25):
求助x550ze暗屏幕,没有图纸,没有零件编号,换过屏幕和屏线,一样故障,查屏幕的1,2,3,4,5,6脚有3。3v供电,另外38,39,40脚有19v,另外33,34脚有3,3V了,能看到里面的图像,但是暗屏幕,求指导,

网友:
还有没处理好的地方

网友:
暗屏只要19v上去了  就可以直接修屏

网友:
没信号吧 ?

网友:
显示屏拆开,把屏线重新插一下试试,

网友:
屏升压电路出了问题或者背光灯珠有坏的,可以吧几条地线并一起然后开机看看有没有光,还是没有就修背板升压电路,有光就看下哪几组不亮,还坏的灯珠

网友:
这个情况可以借个高压开启电压试试

网友:
35是亮度,36是开启,这两个如果其中一个没有电压就暗屏。

网友:
可以把35.36连脚试试

网友:
测屏线没问题就是升压电路了

网友A:
把屏拆了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拆了测一下。

回复的一点用没有

网友:
供电,接地,开启 ,调亮调暗,还有个+3.3V     五个条件,, 你屏和屏线都换过了,肯定是条件没满足  你已经满足四个了,就差一个PWM 调亮调暗了,看图纸飞一个3.3V 就行了  很简单的,可以参考我发的三星的一个帖子

网友:
飞一个 3V过去

网友:
关键是没有图纸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还要查开启信号

网友:
你刚才水了不少贴子。

网友:
你查错了,要查 35 36

网友:
楼主可以先在屏上面找背光的开启和PWM型号,然后再找到主板,修机器要方法。

网友:
应该是亮度控制信号没有导致的

网友:
换个屏试一试 。。不行就是缺供电的

网友:
是不是屏开启信号没出来

网友:
缺控制电压吧

网友:
修过一次,显示座旁肯定有个电阻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