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UD3L无CPU供电

楼主(2017-01-25):
一块技嘉EP43-UD3L无CPU供电,好容易修到一块不反复重启的技嘉P43板子,但是无CPU核心供电,VTT电压正常1.4V,内存,桥,总线电压都正常,就是CPU周围几个场管电压都是0.12V,驱动的管子6612的输出脚的也是0.12V,可是电源管理6634的power good还有2.34V,还是有点不太清楚主电源管理是怎么给4路场管供电的,哪位高手能给点提示,先谢了!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IC再试试,,。。

网友:
先换个芯片看看吧  不行再查外围

网友:
查芯片vcc pvcc boot 正常的话加焊一下芯片  然后看看6612pwm那一脚多少电

网友:
有6634这个型号?你确定不是ISL6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