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A监控电源维修

楼主(2017-01-25):
我有12V2A电源适配器需要维修,我测量了所有的参数与正常的对比的,都一样,为啥就是没有输出,300V都有,开关管也都有电压,光耦1 2也都有电压

网友A:
分立件还是有集成块的电路形式?查启动电路。

网友B:
先查启动电阻...............

网友C:
查一下振荡波发生集成块

网友:
后级短路。。。。。

网友D:
还有输出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立件还是有集成块的电路形式?查启动电路。

这个 楼主也没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启动电阻...............

楼主还是上图比较好 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网友:
是的 不上图 说不的不直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振荡波发生集成块

连图片 都没有 怎么知道是集成块呢

网友:
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输出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

楼主就一句话啊

网友:
楼主你还是上个图比较的好,不然大家都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