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关机不断电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7-01-25):
RT
版号

还是按时序反着推??

网友:
是啊。。。 关机你检查还有什么电压 存在,把她修 没了就等于修好了,, 时序反起来搞。。。 还有 BIOS 坏都会导致,上次整得我脑壳大。。。

网友:
看不明白
不知道

网友A:
过来学习下

爱上时间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修到海尔7G-3关机不断电 换PCH好的

网友B:
手动关机,系统关机关不掉吗??

网友:
有个惠普的也是这样,刷BIOS无效!其它使用正常!

网友:
之前有个华硕的一体机,,关机后灯亮,风扇转,,CMOS放电好的,,你查一下slp信号吧,,应该是ec和pch

网友:
我也碰到台ACER 5920关机灯亮着,同求解决思路

网友:
关机时桥先拉低SUSWARN通知EC,EC关闭一些电压准备好后拉低SUSACK通知桥可以关闭SLP信号

网友C:
楼主这个板是N4110吧

网友:
看看控制S0电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关机,系统关机关不掉吗??

是 不断电 电源灯还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板是N4110吧

是吧.........

网友:
一般是程序的问题,先刷刷试试

网友:
网卡  桥 一个一个排除 修过类似的

网友:
刷个BIOS。先别乱拆啊

网友:
先刷BIOS,后拆外设,再南桥,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请问你学到了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学习下
请问你学到了什么东西

网友:
是参考上电时序,倒过来检修时序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这样的问题多数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同意三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