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75-d3v 掉电保护不触发 维修记

楼主(2017-01-25):
昨天家里的一台台式电脑(技嘉ga-b75-d3v主板)用的好好的,突然掉电了。我以为电源线碰到了,但一看键盘的数字键指示灯还亮着。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心想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先想到的是电源问题。赶紧找了个电源换上,试了一下。开机,电源灯闪了一下马上什么动静又都没有了,再开机就无法触发了。难道我的就电源也有问题?又去找了几个电源测试都是如此。把主板拆了观察,也看不出什么。再一试,居然正常了。又试了几次开关机,都能正常运行。装回机箱,运行一段时间又突然掉电了。心里想这个主板算是废了,上某宝准备淘一张。今天醒来一试又可以了,不过好景不长,个把小时后又掉电了,故障依旧。不甘心,上迅维找图纸。看到有坛友说是可能是3vsb触发电路问题,测了触发电路电压正常应该不是触发电路问题。还有说网卡边的电容问题等,一一测试都没有发现什么。最后强制上电(短接绿线)可以开机。刚好看到坛友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8108-1-1.html,说到的问题跟我的很像。拆下r25、r27测量电阻值正常。上电又正常了,一会儿又掉电了。照图纸,强制上电,测vin2,vin3电压,vin2,2.1V,vin3,4.8V,而图纸上标识的电压vin2 2.2v,vin3,2.9。马上再测r23,r27电阻值,发现这时候r27无阻值了,赶紧去废主板里找了个15K电阻换上。装机测试vin3电压正常。装机测试了5、6个小时不再掉电了。

网友:
电阻 坏挺难查呢

网友A:
技嘉的,,电压检测,,碰到过几次,,没图纸点位不好搞

网友B:
r27是下拉电阻!开路应该电压升高才对!怎么会没有电压了

网友:
感觉是 c5短路了!才对!

网友:
通病了技嘉的检测电阻。io的电压保护设计。掉电保护。加分

网友C:
不错。可能是个通病吧。

网友D:
现在看到技嘉上电保护的第一时间想起IO的检测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r27是下拉电阻!开路应该电压升高才对!怎么会没有电压了

就是电压升高了,io检测到电压高于正常的2v,所以就掉电了保护。

网友E:
这个通病还真很复杂的~~能理解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多。
谢谢分享~~~,我,现在的水平是不会考虑到这个部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电压检测,,碰到过几次,,没图纸点位不好搞

没点位可以理解  图纸也找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能是个通病吧。

这个也不能说是通病   只是这里在故意障率高点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看到技嘉上电保护的第一时间想起IO的检测引脚

天天的经验就是丰富啊  我遇到上电保护的 还得查一遍短路  才能想到检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通病还真很复杂的~~能理解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多。
谢谢分享~~~,我,现在的水平是不会考虑到这个部位 ...

这个部位的故障率 现在挺高啦   经常看贴子的人 都会看到的    要多看贴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部位的故障率 现在挺高啦   经常看贴子的人 都会看到的    要多看贴啊

这个故障很不好判断的,很容易就判断成桥虚焊了~~,以前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吗?还,真没有注意看到过,
头次学习到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天天的经验就是丰富啊  我遇到上电保护的 还得查一遍短路  才能想到检测

不不,我只是有感而发,正常3、5、12V的对地阻值还是要测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很不好判断的,很容易就判断成桥虚焊了~~,以前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吗?还,真没有注意看到过,
头 ...

5  v  12v分压电阻出问题 很常见了

网友:
就H61有这个问题  以前修G31...41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分析的有理

网友:
曾遇到个联想的主板  上电保护  没有修出来

网友:
对于我这个没有动手经验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网友:
为什么是VIN3电压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少数的哦

网友:
通病省事多了,学习了

网友:
值得分析哈

网友:
原来是专业户

网友:
软故障最难搞  换了是我早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