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ES2C 内存供电2.5X修复记

楼主(2017-01-25):
客户不要的板,感觉挺新,修看看。

直接板上插CPU,内存上电开机。不跑码,一量电压,我去,内存供电2.5X,什么情况,我的试机内存废了。。。。。

没有先检查清楚外观,害自己废了一个内存条。

网友:
内存条肯定烧了吗

网友:
8105坏了吗

网友:
被什么东西弄腐蚀了,6脚直接对地通了。拆下IC后测量焊盘6脚是正常阻值。就先换个IC试机了,换完试机供电正常了
好心疼因为这样就废了一条内存

网友A:
再用那条试开机,一直报警,跑码A1,换了另一个内存后直接正常跑码了。二代电压也才1.8。这直接上到2.5,能不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用那条试开机,一直报警,跑码A1,换了另一个内存后直接正常跑码了。二代电压也才1.8。这直接上到2.5, ...

还好二代内存不值什么钱

网友:
6脚对地阻值短路相当于这个引脚内部电路失去了内存电压输出检测功能

网友C:
内存电压输出异常一般会去测量反馈脚工作电压和这个引脚相连分压电阻阻值

网友D:
楼主是找的一张参考的图纸吗,我看位号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找的一张参考的图纸吗,我看位号对不上

不用对啊。这个就一个IC,PWM2和4脚,开启7,反馈6脚0.8,外围没有其他损坏。对地也在正常范围。就换了IC就好了啊,你的得看你手上板是什么情况了。我也没图纸。用的G41上的来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二代内存不值什么钱

也心疼啊。还是8002G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压输出异常一般会去测量反馈脚工作电压和这个引脚相连分压电阻阻值

主要是没看清就是了。不过也有些不清楚,这个DDR18V连接的好多地方。其他地方为什么就没啥事。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列!那可好的内存没有烧坏吗!

网友:
高0.6V就烧内存,要求太严了

网友:
内存的这个芯片容易坏。经常换呵呵。

网友:
估计都是这样 ,先

网友E:
还可以转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转几十块。

,弄个盘。加个电源,装成一台机,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没看清就是了。不过也有些不清楚,这个DDR18V连接的好多地方。其他地方不什么为啥没事。

推测是l7输出电感的保险作用导致

网友:
烧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