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KLV-S40F10保护,红灯闪5下

楼主(2017-01-25):
  一台索尼KLV-S40F10,能开机三四秒钟,有画面及声音,过后就红灯闪5下,电源板四个管子也换了,单独电源板短路,各路电压都有输出,就一路UNREG 17.5V的电压会高一点,在约18V多.现请教这是那里的的问题.过年了,客人催呀,

网友A:
你这修得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修得是什么东西呢

电视机呀

网友:
是三星屏吗?是的话,有可能背光灯管问题。

网友:
背光保护了,找到背光控制IC,去掉保护看看。如果正常,则背光板问题。否则是背光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