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大功率低压烧鸡电源

楼主(2017-01-26):
这几天大家都忙着过年,自己也闲下来了,前些日子我用了三年的维修电源彻底挂了,考虑到经常要用就产生了如下的想法。
   用废显卡做一个大功率低压电源。
    手头上有一块这货,带6p,两项供电,但总比那些维修电源功率大,清洗干净,测供电0.9v正常输出,这块显卡是核心碎了无维修价值,上风枪拆下核心。量供电,因为没有了核心vid电压空载飙升至1.2v。无所谓反正是用来烧鸡的。
    焊上两根加粗的表线和保护电阻
  飞线金手指至6p供电 ,以方便使用。回头再找个盒子装进去,这玩意儿对付短路的卡比维修电源耐烧

网友:
不错不错,这卡输出的电流足够强,能烧不少玩意出来。

网友:
楼主用这个  是专门用来修短路的显卡的啊

网友:
感谢楼主又学一招

网友:
电压及电流都不可调整,不方便

网友:
新思路,好办法。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A:
楼主我看的不是很明白,是利用核心供电的电来烧机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的不是很明白,是利用核心供电的电来烧机还是什么情况

嗯,是的,维修电源电流太小对于一些短路卡,比如显卡核心电容短路,显存颗粒或附近电容短路,因为核心本身电阻很小会流过很大的电流,剩下的电流不足以使短路的电容发热或发热很小无法感知。用这个自制的就不用担心电流小的问题,这120w的功率不是盖的,主要是又不会烧坏核心或显存颗粒,相信经常维修的师傅手边总会有一些这种报废的显卡,用显卡做电源,廉价又不用担心坏,反正是废物利用

网友:
小心烧断铜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维修电源电流太小对于一些短路卡,比如显卡核心电容短路,显存颗粒或附近电容短路,因为核心本 ...

确实是这样,对症下药的设计,比普通的可调稳压电源反而更好用。

网友:
坐等楼主使用后的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很强大,到了检验效果的时候了

网友:
想法独特.顶!

网友:
废物利用

网友C:
楼主最下面这个图的那根线是干什么的,飞线金手指和6P供电是这根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下面这个图的那根线是干什么的,飞线金手指和6P供电是这根线吗?

飞线是为了让破显卡不插在主板上单用6p也能正常输出核心供电,方便使用

网友:
这个我也要试一试,看样子很有价值

网友:
哦,这方法很实用,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
废板废物利用的好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