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关电源 PS-5281-01VF 维修,求助!

楼主(2017-01-26):
各位师兄,联想主机电源拆开放太久件掉了。电源型号 PS-5281-01VF

请问下红圈部位缺失"R111","Q100"零件是什么型号?这样的开关电源应该如何去反推呢。

网友A:
没高手吗 我也想来学习一下开关电源

网友B:
这样的就不好型了   管子倒好说  电阻 就麻烦了   具体多大的电阻  不好判断

网友:
弄不好就换

网友C:
那只有看那个朋友有一模一样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就不好型了   管子倒好说  电阻 就麻烦了   具体多大的电阻  不好判断

当时就是这个电阻爆掉了,看不到型号。才放着没理它,印象中这个管子比较常见。

网友D:
我要是弄不好就拆掉,不搞了。反正是自己的机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时就是这个电阻爆掉了,看不到型号。才放着没理它,印象中这个管子比较常见。

这个情况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高手吗 我也想来学习一下开关电源

为什么 要学习开关电源呢
会被高手 说没价值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就不好型了   管子倒好说  电阻 就麻烦了   具体多大的电阻  不好判断

一般没有图纸 同型号 电源对比  都不好确定吧

网友:
楼主大概是像修下看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只有看那个朋友有一模一样的了

是这样的吧 或者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没有图纸 同型号 电源对比  都不好确定吧

是的   不好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时就是这个电阻爆掉了,看不到型号。才放着没理它,印象中这个管子比较常见。

要是有电阻 尸体好像也可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要是弄不好就拆掉,不搞了。反正是自己的机器

大概还是想 修下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只能看运气了,...........

这个情况只能看运气了,...........
这个不好靠猜的吧
会出问题的吧

网友:
拿这样看 楼主也得不到答案了啊

网友:
还是去找马云吧!!!

网友G:
色环电阻没有实物很难去猜测,管子到不怎么考究。

网友H:
电路图很难找到,只能看谁有这电源帮你看一看是什么参数了

网友I:
具体参数,没有图纸,没有同样的电源做参考,不好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情况只能看运气了,...........
这个不好靠猜的吧
会出问题的吧

不是猜,是运气好网友正好有一样的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电路图很难找到,只能看谁有这电源帮你看一看是什么参数了

支持,楼主运气好也许坛友能有一样的电源.........

网友J:
可以看背面的线路啊。管子估计是大功率的场管吗?电阻挺粗,是一个较大功率的电阻。是接在管子上吗?是不是源极的限流电阻呢?假如是限流电阻,那就可能是1或者2W,,零点几欧的

网友K:
拆掉的是pfc电路 的升压管,电路不难修的,沿着管子的G级往前查控制IC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具体参数,没有图纸,没有同样的电源做参考,不好修了。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L:
电阻是连接到管子G极的吧,驱动电阻或启动电阻,参考别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具体参数,没有图纸,没有同样的电源做参考,不好修了。

版主说的极是 支持 确实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猜,是运气好网友正好有一样的电源.............

哦 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可能几率小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运气好也许坛友能有一样的电源.........

感觉靠人还是不如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看背面的线路啊。管子估计是大功率的场管吗?电阻挺粗,是一个较大功率的电阻。是接在管子上吗?是不是 ...

这个估计的楼主自己去跑线路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拆掉的是pfc电路 的升压管,电路不难修的,沿着管子的G级往前查控制IC的电路。

这是 怎么看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确实如此..........

看来 也是相同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阻是连接到管子G极的吧,驱动电阻或启动电阻,参考别的电源

这个不好说的吧 每个电源 芯片 不一样 选用的电阻 也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色环电阻没有实物很难去猜测,管子到不怎么考究。

管子到不怎么考究
感觉也不是这样的吧
很多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路图很难找到,只能看谁有这电源帮你看一看是什么参数了

电源 图纸很少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管子到不怎么考究
感觉也不是这样的吧
很多参数吧

是的,如果真要考究,那就要分清楚是NPN还是PNP,弄清通过电流强度,弄清电压强度,开关延迟时间等等。不过现实情况,管子的关注度着实没有色环电阻那么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的,如果真要考究,那就要分清楚是NPN还是PNP,弄清通过电流强度,弄清电压强度,开关延迟时间等等。不 ...

这样 估计楼主的电源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 估计楼主的电源不好修了

确实,除非经验老道丰富,或者要实物和图纸,不然真心不怎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靠人还是不如靠自己

支持,应当以自力更生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 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可能几率小点

所以说要看楼主的运气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

网友:
去找类似图纸参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