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v4.1 不开机 充电指示灯一直亮 104排阻门详细分析

楼主(2017-01-26):
问题一:客户第一次待机过来,问题是开机没反应
解决过程:查论坛,换下104排阻,原因是排阻损坏导致AC_IN_OC#始终为高电平,不能为低电平,ec不输出S5_ON
问题二:没过几天,客户又来了,问题是只要装上电池,充电指示灯就一直亮红灯,其它都能正常工作
解决过程:翻论坛查点位图,测AC_IN_OC#电压1.1v,正常状态应该为0v低电平或者3.3v高电平,PQ8912控制脚没电,AC_IN_OC#应该为3.3V,但是却为1.1v,而与AC_IN_OC#相连的元件只有103排阻,跟104排阻,把这两个电阻再次换上后,发现换过104排阻后,一切都正常了
造成上述两个问题的本人推断:这个AC_IN_OC#上拉104排阻,或者说华硕排阻门因质量原因导致损坏可能会出现微短路的情况,第一个案例里是PQ8912控制脚微短导致AC_IN_OC#始终为高电平,第二个案例里是AC_IN_OC#微短导致充电指示灯一直亮

2016年最后一贴了,祝同学们,新年快乐!2017年梦想成真!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列!祝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修这种华硕机,要拷机,因为有时候加热一下旧能开机的,冷却了又不行了。

网友:
这案例可以  看了 加个分

网友:
华硕排阻确实爱出问题

网友:
今天都还在工作,真是难仁可贵啊。

网友:
2016年还能学到知识,感谢分享

网友:
分享精神可贵。已加分。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坏,换了以后需要用论坛的合成BIOS刷过, 否则风扇会很响,这个机器的电阻很多地方容易坏,就是这种102排阻

网友:
要么通    要么断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列!收藏了!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一起共同提高知识

网友:
华硕老点的机器 排阻出的问题挺多  量的时候阻值一般都是正常的  但是换个就能好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信号这块还在进深,以前碰到这种信号问题头都晕,不过看了各位故障案例,下次就知道点思路了。谢谢

网友:
排阻的质量真难啊

网友:
很精典的好,2个通病故障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的机器好挣大,能有图纸修机子更方便查故障点

网友:
感谢分享!这回刚好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回头去试一下,加分支持!

网友:
排阻确实爱出问题

网友:
华硕笔记本也就是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