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IMAC A1312进系统自动休眠

楼主(2017-01-26):
问题描速:开机,不接硬盘或接个外接硬盘,按option键,停在选择画面,机子就不会自动休眠。如果直接进系统,大概过1-3分钟,就会自动休眠,这时候按外接键盘,又会亮起来。再等1分钟左右又自动休眠。如果查休眠问题,应该查什么电路?求大神指导,谢谢。

PS:我把屏幕接在升压板的一条线和测温线都拔掉,然后开机测试,目前倒是没自动休眠了,测试几次看看,到时候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咋不上几张照片呢!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不接休眠小板呢?

网友:
是休眠电路查查

网友:
这个是一体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