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开机USB接口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1-26):
  客户拿过来一个联想台式主机,故障是前后USB接口不能用。看了下没有PS2接口只有USB插鼠标键盘

待机是USB鼠标有亮,开机就不通电了。到迅维网论坛里到联想的图纸,板号是CFM1D3M

图纸上后边2组USB口的5V供电分别连接U22和U13八脚芯片7脚和八脚

开机测了下芯片4脚没有开启信号只有0.64V。查找USB_EN由5VDIMM通过R65过来

测得一边有5V一边有0.64V  不是电阻坏就是后边芯片损坏了。测阻止4.7千欧,应该正常,为了保险还是换了个电阻。换好后故障依旧。看图纸查后边芯片。USB_EN给四个USB供电芯片做开启信号,也到IO42脚。 下面是拆一个开机一次如果故障依旧就装上在拆下一个。拆到U13的时候开机就正常了也不掉电。  换了个U13八脚芯片 故障修复

网友A:
V星代工的板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代工的板子,通病

嗯 我是修主板新手  第一次遇到。

网友:
一般坏的都是U13那个位置的USB供电芯片

网友:
这种故障 还有图纸  就不难修了

网友:
这个8脚过流保护芯片损坏推测是通病

网友:
经典的V星小8脚芯片通病。

网友B:
估计是G31或者G41的品牌机板子吧,不少都是这种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G31或者G41的品牌机板子吧,不少都是这种通病

不是,看扣具是AMD的板子。

网友:
遇到这样的我是直接拆了飞5v过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列!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看扣具是AMD的板子。

刚只看了集显vga口忘记看扣具了,还是你观察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代工的板子,通病

看来艺术家经常修V星的板子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只看了集显vga口忘记看扣具了,还是你观察仔细

哈哈,客气了。

网友:
高手真多啊,小白学习了

网友:
修过几个。直接强制拉高r65的en信号的,你的情况没遇到呢

网友:
V星代工的主板   V星有这个通病

网友D:
这个是联想通病,USB 5V没有,最简单的就是连接1  8脚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联想通病,USB 5V没有,最简单的就是连接1  8脚就可以了

是的但是必须要拆掉8脚芯片才行

网友:
有图纸 就是好干活啊

网友:
我记得这个板子USB不能用是io旁边的一个电阻不良因引起的。叫什么s3还是5v得en

网友F:
见到V星或许能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见到V星或许能秒

确实,因为V星喜欢用这种USB供电芯片。

网友:
V星代工的老通病了,这钱赚的爽

网友G:
待机时为啥还会亮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待机时为啥还会亮呢?

这个 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 还真没考虑过!!!

推测是待机5伏工作电压的影响造成

网友I:
这是过流芯片坏了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过流芯片坏了引起的吧

就是过流保护检测芯片损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I:
实修中可取消这个电路,直接飞线给个五伏电压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实修中可取消这个电路,直接飞线给个五伏电压过去

确实,这也是V星小8脚USB供电芯片损坏通病的管用解决办法。一般都是1脚和8脚直连或者接个0欧姆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也是V星小8脚USB供电芯片损坏通病的管用解决办法。一般都是1脚和8脚直连或者接个0欧姆电阻。

接个0欧姆电阻比较保险防止5v对地出现短路大电流烧毁usb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个0欧姆电阻比较保险防止5v对地出现短路大电流烧毁usb接口

是的,加电阻比直连要好的多。虽然使用效果一样,但是安全级别不同。

网友:
这个板子有很多这个问题,修过三块了

网友:
直接飞5v  安全有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必须要拆掉8脚芯片才行

不能去掉小8脚,我之前就是去掉了 但是导致后不稳定现象,直接在芯片上连接4  8脚就行、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