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Braswell处理器第六代Skylake处理器改装Windows 7系统USB端口无法使用处理方案

楼主(2017-01-27):
第五代Braswell处理器第六代Skylake处理器改装Windows

网友:
没玩过,先收藏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网友:
请楼主截个图吧方便下载

网友:
下载分太贵,楼主截图看看

网友:
什么东西。CPU第五代还能改第六代吗

网友:
看的没有头绪,也没看懂意思,下载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也就是说以后五代U和六代U都不支持WIN7系统吗?

网友:
是驱动不兼容引起的吗

网友:
这个可以   不截个图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A:
这个遇见很多了台式机用圆口鼠标键盘 就可以啦   经系统在安装USB3.0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遇见很多了台式机用圆口鼠标键盘 就可以啦   经系统在安装USB3.0的驱动就可以了

笔记本呢?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玩过,要分的基本不看

网友:
笔记本用你这个方法可以    极端情况

网友:
好帖已经加不了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