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102tx 掉电故障

楼主(2017-01-27):
cq43-102tx 掉电故障 。一开始装系统,然后发现掉电,下面很烫,于是拆开清理,清理好上电,完了,电流到1.12A就掉电,电流到达1.12很快,一开机就1.12A,很快就掉电,然后我又拆开裸板测试又好的,外显正常,然后我又裸板接液晶屏,电流到0.55A就停不掉电,指示灯也亮,就是开机的风扇不转,然后怀疑是显卡有问题,AMD显卡,结果还是一样0.55A就停,也不掉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再试一下吧。

网友:
可以先刷个资料排除一下

网友:
0.55肯定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发、现了CPU没有供电

网友A:
做桥也不会刷bios

网友:
仔细检查看看,外接可以亮机,你装机器的时候再仔细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桥也不会刷bios

兄弟不知道你的话的意思啊,

网友:
重点区分一下过了内存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