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30开机重启掉电

楼主(2017-01-27):
故障使用中重启,测试无规律重启掉电,关机1秒就重启求助

网友:
W530是什么机器,还有你不过年吗

网友:
查供电及波形吧

网友:
供电有不稳定的吧

网友:
温度啊,电源滤波啊,其它不知道了,,,,,

网友:
供电和电源好信号查查

网友:
排除外设  刷bios 检测看板子有没温度异常的区域  这板灌胶  做桥什么的都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这个机器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CPU主供电 和CPU集显供电阻值000 ,不知道是否正常而且都是玻璃管

网友:
放假了,有时间想起来了,问问大家

网友:
IBM W系列,能显示吗

网友:
能亮机BIOS 下不掉电,进系统过程或者进入系统后没多久就掉,

网友:
温控信号重点检修

网友(2017-02-28):
楼主解决了吗  我手上也有一台  插内存掉电  不插内存报警 BIOS刷了也不行 内存供电都换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下 重点检查下cpu供电 条件,掉电的时候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