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合音箱电源板炸掉2颗贴片电阻,哪位高手知道多大的。。

楼主(2017-01-27):
下图为组合音箱电源板图片

网友A:
5个1R00并联!也就是五个1Ω并联!您懂得!哈哈哈

网友:
挨着那两个没炸的电阻也是坏的

网友B:
楼上正解,还要提醒楼主,电阻坏了,电源管理芯片,功率mos 管,检流反馈电阻要一起换掉哦。

网友:
感觉像是保险电阻,一般不大。

网友:
是电流采样电阻,看得出来另外的那两也坏了

网友:
检流电阻,功率大阻值小,查PWM电路,MOS管

网友:
我看有两种阻值-----1.5和2.2,这板子还有谁修过了?怎么焊成那样子了

网友:
开关管过流检测电阻。一般阻值小于1欧即可。

网友C:
电阻是1欧姆,是MOS管的电流取样保护电阻。原件不好找的话,可以找同样电压功率的显示器适配器直接更换。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看不清啊明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个1R00并联!也就是五个1Ω并联!您懂得!哈哈哈

大概也是这样 还得跑相关线路 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还要提醒楼主,电阻坏了,电源管理芯片,功率mos 管,检流反馈电阻要一起换掉哦。

是的 可能都坏了

网友D:
支持,一般会烧这些元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是1欧姆,是MOS管的电流取样保护电阻。原件不好找的话,可以找同样电压功率的显示器适配器直接更换。

版主说的是啊 显示器电源板上边 好像也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般会烧这些元件的..............

是的 遇到过一次 是电动车的 充电器 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遇到过一次 是电动车的 充电器 烧坏的

支持,经常遇到......

网友F:
从芯片数据手册上找元件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芯片数据手册上找元件参数

这个 比较复杂啊 芯片资料不好找啊

网友:
通常不仅仅是换掉几个能看到的坏电阻的事情,周围相关的很多管子都要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