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 iPad mini 1 wifi 板 忘记 Apple ID 要 怎么 届 ?

楼主(2017-01-28):
请问 高手 ,iPad mini 1   wifi 板 忘记 Apple ID 要 怎么 解?

网友:
软解或硬解吧

网友:
改硬盘序列号

网友A:
我知道一个方法是改硬盘序列号。

网友B:
淘宝5块钱买个无锁的序列号或者自己找个无锁序列号,拆下硬盘写入无锁序列号就行了,有时需要重新刷机,ok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改一下硬盘的序列号就可以啦,不过需要专业设备,没有的话就去找同行改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5块钱买个无锁的序列号或者自己找个无锁序列号,拆下硬盘写入无锁序列号就行了,有时需要重新刷机,ok

把原序列号改个数字或字母,苹果服务器里没有激活的就可以吧!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原序列号改个数字或字母,苹果服务器里没有激活的就可以吧!是这样吗?

还是去淘宝买一个有效的序列号吧,万一自己编的不好用呢

网友:
楼主 标题有错别字

网友:
换硬盘吧

网友(2017-02-28):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简单改一下硬盘的序列号就可以啦,不过需要专业设备,没有的话就去找同行改一下吧

WIFI版只用改序列号就可以去掉ICLOUD吗?  不是说3G版才可以解ID变成WIFI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一个方法是改硬盘序列号。

WIFI版只用改硬盘序列号就可以去掉APPLE ID吗? 不需要动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FI版只用改硬盘序列号就可以去掉APPLE ID吗? 不需要动CPU ?

不需要。

网友E:
第一次 知道。。 以为只能3G改WIFI版的解APPLE ID。。 WIFI版的就只能动CPU了。。。。 不过还要买测试架改。。 挺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 知道。。 以为只能3G改WIFI版的解APPLE ID。。 WIFI版的就只能动CPU了。。。。 不过还要买测试架 ...

修苹果,设备投入就比一般手机要贵的多,但相比别的手机,利润空间大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还是用原来的硬盘 拆下来放到测试架 重新改一下序列号 再放回去? 就可以解掉APPLE ID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修苹果,设备投入就比一般手机要贵的多,但相比别的手机,利润空间大还是值得肯定的。

真是可惜。。 以前有人问我要不要。。 我看不是3G版的就没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可惜。。 以前有人问我要不要。。 我看不是3G版的就没要。。

再遇见的话就可以收了,这个解id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