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56复印机做系统

楼主(2017-01-28):
(PS:由于才发现发错版块,居然在笔记本板块,所以在打印机论坛从新发表一下,绝对不是混分的,版主大人觉得我是混分可以把这次的扣除,只是发错版块,怕很多人看不到。小白亲身实验,已经成功。由于很多图传不上,师傅们遇到此机器就清楚我说的什么了。)             接到一台东芝复印机,开机报错F101,网上大概了解了下,是系统原因造成的。当时就懵了,复印机带系统?还有硬盘呢?拆开后盖一看,一块类似电脑主板,一块打印机主板,中间一个160G的东芝原装硬盘...(有条件就先测试硬盘好坏)。
进入正题:打开复印玻璃面板右下角圆点的颜色,颜色分系统。
准备工作:下载好复印机系统,解压到U盘根目录,U盘最好是没有做过pe的,格式化成fat32。最好金士顿的。

1.关机,按3+c开机,出现选择画面按3,再按ok。其实就是格盘。3-5分钟完成。
2.按面板开/关机5秒关机,插上放好文件的U盘,取下网口上的加密狗(ps:这是重点,一定要取下加密狗才行),按4+9开机出现输入密码界面,如果没有设置密码直接按ok

3.U盘识别到了(没识别重复以上步骤并考虑更换U盘),按开始,等待10分钟左右。4.完成后,关机。插加密狗做08-9030。按0+8开机,按住1分钟左右松手等待5分钟。设置密码(不设置直接按开始)进入08设置模式,输入9030.

出现选择项(英文不懂),选择I开头的那个(反正不是c开头那个)。

5.完成之后面板关机再开机,等待5分钟左右。进入系统正常。

网友A:
系统是哪下载的?

网友B:
这是那种很大很重的打复印一体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哪下载的?

系统必须售后才有,要么就是t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那种很大很重的打复印一体机吧

是的,很大,那机器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