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薄本键盘两键失灵维修

楼主(2017-01-28):
年前忙的时候接的一台三星超薄本,键盘shift、ctrl两键失灵。修复过程发出来和大家分享。

这机子特殊,用的是定制CPU,机器型号忘了。

同行换过了键盘故障依旧。可以确定是主板上出了问题。

由于此机主板没图纸,只能参考同型号EC图纸维修。

年底了运气好,第一个角阻值就无穷大。其余角阻值正常。

经参考图纸连接是EC 21pin

用刻刀刮出EC外的点飞线到键盘接口1角

修复完毕测试正常

网友:
祝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发财。新年第二贴。

网友:
初一就在修机了,老板很牛逼啊。 一定要加分鼓励

网友:
生意形容,财源广进

网友:
楼主使用万用标技术好,图片也清楚

网友:
是氧化断线吧

网友:
这是断线了啊不用换EC,蛮好的

网友:
万用表打阻值的好多方法 我也是最近才有点眉目

网友:
技术牛逼,真牛逼,生意真好。

网友:
技术很好!三星机子不好修!

网友:
大年初一就开门做生意

网友:
初一就开门做生意

网友:
这个情况和捡钱差不多

网友:
排除键盘和小电容,楼主运气不错直接锁定故障点

网友:
祝贺老板正月初一顺利开张大吉,来个高价预示今年收入高。

网友:
帅呆了 酷毙了

网友:
楼主参考的图纸 怎么知道就是那个引脚呢?

网友:
知道引脚定义?

网友:
用刻刀刮出EC外的点,是不是说,把EC 21脚旁的绝缘漆刮掉,然后飞线呢?

网友:
楼主,初一就接了生意开门红啊

网友:
楼主使用万用标技术好

网友:
断线了、可惜不知道什么机器型号,也不知道什么ec型号。晓得了一个:键盘失灵不一定是键盘坏了。谢谢

网友:
敬业福,,老板发大财!!!

网友:
不错  借图纸修机器我也经常用

网友:
新年有个好开头

网友:
这个真实不简单诶,不简单!~~~~

网友:
老板初一还在修机器,老板光顾赚钱啊!

网友:
恭喜,200块到手了

网友:
键盘是由EC引脚组成矩阵进行控制的吗?

网友:
楼主开门红,大伙借您的喜庆,祝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合家欢乐,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
学习了,不错,问题解决得快

网友:
老板生意不错  在这顶一个

网友:
这个情况也说明要细心,做什么打下阻值都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

网友:
高手,手到病除

网友:
SAMSUNG  屏码片引起键盘串键的蛮多   断线还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