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士T2088功放不定时异响后前置两喇叭无音

楼主(2017-01-28):
我是小白一枚,X宝上买了这款功放,刚用没有一个月某天一开机,叭的一声响没有声音了,然后返修半个月回来,后来就发现它刚开机各个声道声音是正常的,不定时间“卡巴"一声响后声音就会变得很小,然后在一二秒内音量恢复变大但没有刚开机的声音大,后来仔细听了才发现是异响后两个前置喇叭没有音了。此时其它声道声音正常。关机再开又是刚开正常异响后两个前置没有声音。仔细听里面没有其它噪音。请教是怎么回事。

铁牛下面有个方铁板,后面左边是HDMI板子,右边是输入接口,前面右边是MP3播放板子。

前面板有两个USB播放插座,一个是只能放MP3,一个是能播放无损,但是不管哪个都是关机再开又从头再放,如果U盘中有几千首歌,晕,白拷了,只能听前面的,播放器主控是SP3306,不知道怎么改能让它断电记忆播放点。请高手指点。

运放IC是JRC4558,看上面的印字不太一样。电四大电容是VENT 50V 4700UF两个和35V 4700UF两个。功放管是十个D1273分三种印字,A1941+C5198各一个。三个继电器是OEG的。

网友:
这个故障要先确定是功放板还是信号板的故障再对症下药。至于断电续播的功能那只有找sp3306工厂更新固件了。

网友A:
楼主说的 “卡巴"一声响应是继电器释放的声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 “卡巴"一声响应是继电器释放的声音吧!

怎么才能确定是不是继电器的问题呢。

网友:
继电器动作不等于本身问题。也许是中点电压偏离了引起的保护性切断刺叭。

网友:
请教一下,大电容更换两个容量不完全一样有问题没有。

网友:
现在发现就是用手拍几下功放就又正常了,有时拍一下就正常。还是小孩子发现的。

网友(2017-04-09):
这个功放吧,最后发现HDMI板的一根线的塑料插头反着的,有突出定位的那面突出的部分顶到母座的竖边,我把两根线重新换了一下位置,然后再插上突出的部分就在母座没有竖边这一边了。然后又不放心,顺便把主板上不太饱满的点又焊了一遍,并顺手把运放焊了DIP8底座,合上机器竟然正常了。唉,可能便宜的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