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 ES3G 跑码00,无限两秒断电重启 ,死都修不好

楼主(2017-01-28):
    这个板子的所有供电正常,各时钟也正常,就是不跑码,诊断卡00,立马断电重启。BIOS已经刷过无数个,甚至换过BIOS芯片,无效。时钟换过,无效。IO也换过了,故障不变。CPU座子加焊过了。
     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正常跑过一次码,跑到了96,最后FF。但是重新断电后又是老故障了。再也没有好过。求助:该主板故障点?

网友:
供电和复位信号查查

网友A:
CPU 内存都换过了吗,还有查一下内存的数据、地址线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   毛病差不多!没有修好放弃了!

网友:
FSB总线和DMI总线,好好查查。必要时候可以考虑换个南桥。

网友B:
FSB总线可以用CPU假负载上面测量,DMI总线可以测南桥附近的4对精密电阻或者刮铜箔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内存都换过了吗,还有查一下内存的数据、地址线看有没有断线的

CPU换了很多个,没有任何断线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SB总线可以用CPU假负载上面测量,DMI总线可以测南桥附近的4对精密电阻或者刮铜箔来测。

要死真是南桥完蛋了。这板子就直接扔掉算了。没有价值维修了

网友D:
你们哪还修台式机主板,我们这没有修的。

网友:
专职版主这耐心的跟你讲,你都还要丢~,我都无语了。
..............

网友:
这种情况  就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吧

网友E:
技嘉P43有这个病  很多与内存曹旁边的那个芯片有关

网友:
诊断卡的run灯亮了吗

网友F:
这个板子修的多的就是CPU座子老化,清洁座子好也不少,用灯座检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死真是南桥完蛋了。这板子就直接扔掉算了。没有价值维修了

话确实如此,但有时候确实验证自己猜想的一个重要结点地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哪还修台式机主板,我们这没有修的。

台板怎么说的,有的地方很多修,有的地方完全没人修。不像笔记本,多少某个地都还有人要修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技嘉P43有这个病  很多与内存曹旁边的那个芯片有关

是ITE的那个长方形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ITE的那个长方形芯片吗?

他说的是ITE8268R这个超频芯片,但是EP43  ES3G这个主板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修的多的就是CPU座子老化,清洁座子好也不少,用灯座检测看看

座子都加焊过了,还怎么清洁呢?

网友:
似乎闪过一下,立马就断电重启了。

网友:
放弃了別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ITE8268R这个超频芯片,但是EP43  ES3G这个主板没有这个芯片。

我就纳闷ES3G有这个长方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座子都加焊过了,还怎么清洁呢?

是清洁座子的针,有灯座做好照照

网友G:
这块主板修到过,同现象,是拆掉串口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块主板修到过,同现象,是拆掉串口芯片好的

早拆了,无效啊

网友:
这个是775座子的通病,接触不好,

网友:
主板叫IO芯片

网友:
重点查PG,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检测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