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1337不上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1-28):
今天是大年初一,先在此祝各位老板新年发财,上午亲戚拿来了一个IPAD1说很久没用了,直接丢给我给练手。二话不说先上电流表
充电定电流90MA。接下来拆吧。Ipad1之前拆过,从边角用撬棒翘就行了,这个是我见过最坚挺的屏从来没翘碎过。拆开来后直接对电池充电
我去电流依然很小看样子电池挂的多了。
跳开电池直接电流表上点,在此要特地说明下IPAD1坑爹的4个触点查了下图纸才发现4脚接地一脚供电,充电必须接24脚。14脚不充电,第一次遇到。
亮机了。在此再纠正个我的失误,在直接给机器上电的时候应该是4.3V5V容易烧

网友:
论坛上下载下来的资料 就不要在传上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长时间不用,激活电池的故障吧!

网友:
电池亏电厉害只有拆下直充激活了!

网友:
这种电池怎么激活

网友:
后来出的有激活小板这种没看到

网友:
电池保护了  充不进电吧  需要激活

网友:
试了一下现在确实是电池的问题。我强行给电池充电以后  ,已经可以开机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量用尽了,用激活小板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
看来电池不能过分使用,不然亏损就只能手动激活。

网友:
还有在论坛下的资料就别重复上传了。

网友A:
系统版本低,修好也用不了什么软件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长时间不用,激活电池的故障吧!  我修手机也遇到过 应该是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版本低,修好也用不了什么软件

拿来练手还是很值得的。重要的是技术而不是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长时间不用,激活电池的故障吧!  我修手机也遇到过 应该是电池吧

就是长时间不用导致的电池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长时间不用导致的电池亏电。

看来我的理解还是对的

网友:
老机器了奥,一代经典啊!

网友:
一代经典啊!

网友:
对电池冲电,直接用夹子接电池正负极?

网友:
这不是论坛下载的资料怎么又上传上来了,论坛现在的就不需要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