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网为什么打开搜索为何老是出错

楼主(2017-01-28):
迅维网为什么打开搜索为何老是出错

不知道这种贴子该发到哪个版块  如果不对麻烦版主移到其他地方   这几天有空闲时间想在上面逛逛可是打开论坛进行搜索老是提示这个没法搜索呢

网友A:
我也看不懂,有时候搜索就是会这样,精确搜索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懂,有时候搜索就是会这样,精确搜索看看

就是用的精确搜索 用百度搜索没反应  主要是用的这台电脑是维修专用的机器上面装好多软件什么的不想从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不懂,有时候搜索就是会这样,精确搜索看看

用手机进行搜索就很正常  前连天记者用没办法  用其它电脑下载BIOS然后再用U盘复制到这台机器上  才能给要修的机器刷BIOS实在是太不方便了  想这可能是该过年了网站维护什么的没跟上呢  结果今天试试还是老样子!!!!

网友:
你电脑浏览器的事吧

网友:
主要是15秒内发贴太苹凡了吧

网友:
网站的数据库还不完善吧!

网友C:
应该是搜索出错。你试试http://************.COM/search.php?mod=forum
心号换成迅维网的网址
------------admin.pet-----------

网友:
沃野有过主要问题,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有时候 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的精确搜索 用百度搜索没反应  主要是用的这台电脑是维修专用的机器上面装好多软件什么的不想从装 ...

最近这两天我这边也经常闹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搜索出错。你试试http://************.COM/search.php?mod=forum
心号换成迅维网的网址
---------- ...

多谢了  回头我试试看.

网友:
第三方提供的搜索会这样子的

网友:
过一会就好了,有时会不稳定。

网友:
过年都放假了

网友:
好像是XP的系统就不能用,WIN7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过年 了,维护的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