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82F和IT8718F可能是可以通用的,IT8718F和IT8712F是可以通用的

楼主(2017-01-28):
手头暂时没代换件的朋友可以试试,我当日志写的。

8782和8718不是完全确定,没实际换过。8718和8712是实际换过的,可以确认。
手头有两块工控板子,布局完全一样,一块是D425的U,一块是D525的U,这两个U是通用的,一块IO用的是IT8782F,另一块用的是IT8718F,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可以通用的,但是没实际换过。

IT8718F和IT8712F是实际换过的,可以通用

网友:
估计外设会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其它板是否一样通用

网友:
还有可以代换的型号吗?

网友A:
这个只能验证后才得以下结论,不能光看版型类似就感觉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参考的,类比嘛

网友:
这两个IO我有些代换成功,有些就不行

网友B:
实验过,不是完全能够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验证后才得以下结论,不能光看版型类似就感觉应该没问题。

除了CPU其他全一样,就是同一个板子的高低配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验过,不是完全能够代换。

学习了,能说下不能代换的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CPU其他全一样,就是同一个板子的高低配型号

那也不代表一定能完全代换,可能99%一致,但1%可能就是有问题。我曾经代换过NCT6776F和NCT6771F,虽然NCT6771F可以完美呈现NCT6776F99%的功能,但是北桥温控功能有缺失,必须额外加电阻才行。一般IO代换,都必须经过许多版型的实例对症,绝大部分维修友的反馈,大家都说没问题,才叫真没问题,而不是说看版型一致,就感觉能代换了。做维修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

网友:
有些不一定行

网友D:
我换同一型号的!代换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同一型号的!代换问题多!

确实,想要稳定正常用,IO最好还是原值代换。

网友:
有些不是100%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