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P31主板CPU供电不正常维修一例

楼主(2017-01-29):
今天是大年初二,先在这里向广大会员拜个早年,祝大家事业有成,财源广广,也祝迅维在17年,无论是论坛交流,还是实地培训,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都想到大年初二都在走亲戚串门的大好日子,而我被一哥们电话苦逼的打发到自家门店里。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一张主板出了事情,本想店里找片同类型的替换下得了,但他就是不愿意。好了废话不多说,看看板子是个啥问题又是怎么修复的。

主板型号是V星H55M-P31,版号是MS-7636 VER 1.0。

各路供电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点开机排针,量下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2V,正常
PCH核心供电:1.05V,正常
PLL锁相环供电:1.82V,正常
VTT总线供电:1.09V,正常
CPU核心供电:0.16V,不正常,偏低很多
CPU核显供电:0.16V,不正常,偏低很多

看的出来,CPU的核心供电与核显供电不正常。1156结构,也就是常说的5系,核显供电在VTT总线供电正常之后就应该随之出现,而不是6系那样需要检测内存良好之后才行。

先看CPU核心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UP6206,3脚EN,28脚和33脚的12V供电,18脚的5V供电都正常,各大BOOT自举脚正常,不太常见的TM脚,OFS引脚,包括PWM4引脚等等这些,需要5V供电接入的端口,都测试正常。电源管理芯片的PVID引脚有高低电平组合信号,也是正常。

再看CPU核显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ISL6314,17脚EN,18脚5V和19脚12V供电都正常,BOOT自举也是,模拟PVID信号同样也有高低电平组合信号。

万用表量下各个管子的G极控制电压,发现都在0V左右,说明一点,电源管理芯片其实都没正常工作,因为没有驱动电压过来。但为什么会有0.16V的电压存在呢?而且CPU核显和CPU核心供电2个都是0.16V?

一时之间是犯了难,抽根烟先缓缓。

这时来个电话,是老婆催我中午去一个朋友家吃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候思绪被打断,我下意识的量了下待机状态下的板子,发现CPU核显供电与CPU核心供电也是0.16V。

待机状态下就有供电出来?这不违反Intel的上电时序了嘛。而且2者电压都一样,说明肯定有关联。仔细对比图纸,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的7脚COMP外围有个6206_CPU信号电压注入过来,核显电源管理芯片的12脚VSEN有个GPU_VSEN信号电压注入过来,而且,都汇集到图纸第35页上面的U6,UP6262上面去。

其实就躺在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旁边。测量后发现,无论是待机状态,还是上电状态,该芯片的7脚与8脚都稳稳输出0.16V的电压出来,太不符合常理。要知道这玩意是通过I2C总线超频设定用,待机状态下应该没任何供电输出。干脆先拆了看看。

这不拆不晓得,一拆再一上电,诊断卡妥妥跑码,提示D3缺内存。好了,看来就这芯片的事情。

朋友再旁边问拆了会不会哟影响,我说BIOS上面设定电压肯定是不行了。他说他不想这样,那好说,料板上拆个UP6262替换下便是。

之后,就是试板子稳定性,结果嘛,皆大欢喜。
一点小经验分享,再次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156的板子不常见的啊

网友B:
你朋友还在边上看着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朋友还在边上看着修啊

是,铁哥们,看着也没事,我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运作。

网友C:
那个是核显开启信号么

网友D:
版主那里的外卖一份十几块起步啊,V星的H61好像待机情况下双路切换电压不触发前不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核显开启信号么

不是,是核显供电芯片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反馈电压输出设定,通过更改反馈大小,从而改变核显与CPU供电的电压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那里的外卖一份十几块起步啊,V星的H61好像待机情况下双路切换电压不触发前不出的吧

V星那个是启用了ERP节能技术,板子如果没有CMOS电池的情况下,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6的板子不常见的啊

还行吧,1156存在时间比较短。

网友E:
这个故障维修起来真需要对电路很熟悉,用分析和推理来查找原因,
小白只能默默学习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维修起来真需要对电路很熟悉,用分析和推理来查找原因,
小白只能默默学习了,呵呵~~

其实就是经验之谈,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F:
UP6262 怎么会想到这个芯片

网友G:
这思路简直是跳跃式的思维啊,压根就没往串压这上面想,大年初二还修班,真够敬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不错。学习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UP6262 怎么会想到这个芯片

具体思考过程已经在帖子中阐明。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思路简直是跳跃式的思维啊,压根就没往串压这上面想,大年初二还修班,真够敬业的

不是没想过串压,要是查不到这个UP6262,我就肯定往串压上面去了。因为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合理猜想。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没想过串压,要是查不到这个UP6262,我就肯定往串压上面去了。因为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合理猜想。

华硕主板也有这个芯片,拆掉就好,从来没有更换过。楼主过年快乐。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细节决定成败,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