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的bios

楼主(2017-01-30):
技嘉h81的8M bios可以在官网上下载直接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A:
官网下载的  要看是什么格式的  BIN格式的才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的  要看是什么格式的  BIN格式的才可以刷

显示F8,我刷了之后也能亮机

网友B:
技嘉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技嘉好像和华硕,V星在BIOS上面有点区别,尤其是对待UEFI引导的结构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技嘉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技嘉好像和华硕,V星在BIOS上面有点区别,尤其是对待UEFI引导的结构上面。

我想问一下你们版主都是咋么做的啊,需要什么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们版主都是咋么做的啊,需要什么条件吗

你去私信月饼,他管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技嘉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技嘉好像和华硕,V星在BIOS上面有点区别,尤其是对待UEFI引导的结构上面。

正常显示了,就说明刷进去的bios就是好的嘛

网友:
技嘉的一般都可以直接用,像华硕的有些就需要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显示了,就说明刷进去的bios就是好的嘛

能正常显示,那就正常了。

网友:
H81主板应该还有质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