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老司机推荐个万用表。。。

楼主(2017-01-30):
想换个万用表,,,150以内买啥表好呢,最好测电容能大点,,带独立开关,,前面两个表用拨盘开关的用久了接触有点不好了。。。。

胜利VC9803A+ 这个表怎么用,,,百度搜信息很少呀。。。。

网友:
我一直在用890C+

网友A:
楼主,要想买个好用的表,国产的都要300元以上啊,福禄克更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想买个好用的表,国产的都要300元以上啊,福禄克更贵。

  都这么贵么,,,,我只是业余研究。。。。。

网友:
我也用的是890c+,用电有点快...电容能测很大的了,这表不耐用,拔盘有点不良了,才二年就不良了,有钱还是用好货吧,国产的东西不耐用...

网友:
一次性买个好的吧    福禄克可以

网友C:
福禄克挺不错,不过我用的是胜利890C+

网友:
一分价线一分货。按自已喜欢的外形,显示方式选。

网友D:
福禄克101,最入门的表,200块多点,我们大都用接近400元的15B+

网友:
   如果想用三年以前质量的

     肯定必须考虑美国货……福录克  还有修手机

   如果只是随便用用一年 2年的就考虑国产的胜利一百多的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01,最入门的表,200块多点,我们大都用接近400元的15B+

这表不知道用着怎么样,有点太袖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表不知道用着怎么样,有点太袖珍了,,,

其实胜利表用着也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胜利表用着也不错。

关键是不耐用,问题多

网友G:
优利德 UT61E    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不耐用,问题多

还行吧,毕竟便宜,我一个890C+用了快2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价位的,只能是国产的表,一般耐用性不强,建议FLUKE 17B+价位600左右........

网友:
890C+从价位与质量看,性价比应当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行吧,毕竟便宜,我一个890C+用了快2年,没什么问题。

就我最常用 的通断档,常常要来回的归此档几次才正常....胜利的表用个一二年就这样了...质量确实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01,最入门的表,200块多点,我们大都用接近400元的15B+

这表JD上看了 299....前面从天猫上买了个胜利的表用了1年多有点问题了,拆开来看里面的一颗螺丝都磨牙了。。。。

网友:
UT60B质量好价格实惠

网友:
胜利70系列,就是有点耗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挺不错,不过我用的是胜利890C+

对,890C就不错,经济实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我最常用 的通断档,常常要来回的归此档几次才正常....胜利的表用个一二年就这样了...质量确实是不行

福禄克是自动档位,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贵么,,,,我只是业余研究。。。。。

那随便买一个好了。我用的一个9205A,也觉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随便买一个好了。我用的一个9205A,也觉得不错。

这个测电容太小了,,,看这么多人推荐890C+,,买一个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我最常用 的通断档,常常要来回的归此档几次才正常....胜利的表用个一二年就这样了...质量确实是不行

毕竟价格摆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对,890C就不错,经济实惠。

确实,对于一般维修来说就够用了,当然专业维修需要精确到小数位后三位甚至四位的,那还是福禄克的比较好。

网友:
用胜利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优利德 UT61E    还行

不知道表盘耐用不,按键耐用不?胜利的表太容易坏这二个东西了,常常要归位几次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是自动档位,用起来很方便

就是价格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优利德 UT61E    还行

优利德 UT60H,楼主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确实,对于一般维修来说就够用了,当然专业维修需要精确到小数位后三位甚至四位的,那还是福禄克的比较好 ...

对我们修笔记本已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我们修笔记本已经够用了。

是的,日常修个笔记本修个台板显卡什么的够用了。

网友:
用个差不多的就行,,现在的表质量还可以

网友:
优利德UT61系列不错,自己看看吧!

网友:
我一直用胜利的万用表,实用

网友:
买 个好的  10年不坏

网友:
福禄克不错的

网友:
优利德UT61系列   胜利98系列     再好点胜利vc86E  UT61E四位半自动挡  福禄克101不考虑电容当不行

网友:
胜利890c+ 时间久了转盘接触不好

网友:
要耐用还是福禄克好,一般用用胜利,优利德都可以

网友:
100来块钱的表够用了

网友:
如果想用三年 肯定必须考虑美国货……福录克 还有修手机
的就考虑国产的胜利一百多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