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17-01-30):
黑屏!三五!跑码ce什么意思?哪位大哥帮我看看

网友A:
不插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B:
不像是来问问题的,当代码就说是 当代吗,还说是什么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来问问题的,当代码就说是 当代吗,还说是什么黑屏.

别这么说,明白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跑什么码?

有内存,第一槽插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内存,第一槽插的内存

我是问这主板不插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跑什么码?

回大师傅的话!不插内存也是CE

网友E:
各供电都测了吗?

网友F:
楼主今天就开干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供电都测了吗?

个个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今天就开干了啊

是的!没办法!客户在吹!

网友:
冒蒙修感觉查内存的1.5,SMB3.3,内存负载0.75,在量内存时钟对地值,都正常搜个BIOS刷一下,还不行,搞个假负载量量CPU到内存的点位对地值,都正常,蒙到这结束,嘿嘿!楼主鸡年大吉,发大财,技术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大师傅的话!不插内存也是CE

不插内存也是CE,那么你好好测量下118脚和238脚的SMBUS总线电压是多少,技嘉G41主板比较喜欢坏这个SMBUS总线电压,一般是南桥附近的822排阻的事情。或者内存槽附近的SMBUS总线铜箔断线。

网友G:
哟也是这个主板,不触发故障,向楼主学习经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哟也是这个主板,不触发故障,向楼主学习经验。

这也不是不触发呀?不触发还是好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的!没办法!客户在吹!

客户把你吹的很爽是吧,注意身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把你吹的很爽是吧,注意身体啊

吹啥,着急就换主板好了呗,嘿嘿

网友I:
跑CE看着是像没过内存,你不插内存跑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也不是不触发呀?不触发还是好搞的

我的意思是跟您的这块主板品牌型号一样,就是故障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跑CE看着是像没过内存,你不插内存跑的是多少

他这个板,插不插内存都跑CE。就是不清楚后续如何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板,插不插内存都跑CE。就是不清楚后续如何了。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内存不过呀  刷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不抓内存,查总线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这个我不清楚,得问楼主。

网友:
换个板子了事

网友:
参考我的不过C1,测下内存工作条件再说。这样几个图,你让别人怎么讲好?

网友:
这个问题是南桥旁边排阻问题 链接系统管理总线的

网友:
查查内存槽总线供电是否烧断线

网友:
G41还修啊  现在废品都能卖50了

网友:
只给代码,各供电,时钟情况如何?

网友:
SPD SCL SDA 电压如果都正常 换时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大师傅的话!不插内存也是CE

楼主 是跑马到CE黑屏还是没跑马 通电就这样?如果跑马过了成CE黑屏你可以试下换掉CPU跟烤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