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0N4S进水,不能开机了,求救!!!

楼主(2017-01-30):
360n4s手机开机的时候掉进洗衣机里洗了能有5分钟,拿出来已经关系,拆机用吹风机吹了能有半个小时,放了48小时之后还是不能开机,但是充电时候显示充电的灯还可以亮,请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先下份图纸资料分析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手机放着已经好几天了,里面应该没有水份,可以充电了吧?我想先试试充电后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下份图纸资料分析各工作条件吧

手机放着已经好几天了,里面应该没有水份,可以充电了吧?我想先试试充电后能不能开机

网友:
都5分钟了,还有洗衣粉,这手机差不多了,没啥修的价值

网友B:
先仔细清理显示座子,打座子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和开路的,查屏供电和背光升压IC,,是否正常

网友A:
查手机五大开机条件吧

网友C:
找分图纸来分析分析吧,感觉资料重要的就找修手机的去。手机开机状态下进水必定会烧元器件,即便晾干几天也无济于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仔细清理显示座子,打座子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和开路的,查屏供电和背光升压IC,,是否正常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手机五大开机条件吧

恩,好的,谢谢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系统和维持信号。这五个方面分析它

网友A:
楼主,今天手机修好了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分图纸来分析分析吧,感觉资料重要的就找修手机的去。手机开机状态下进水必定会烧元器件,即便晾干几天也 ...

之前我在别的网站上看到一个跟我一样遭遇的人,360n4s进水10分钟自动关机,晒干几天后也是无法开机,结果自己换了个新的音量开机排线居然好了...........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今天手机修好了木有

我属于刚接触修手机的小小白,维修设备都还没有呢,准备年后开始买,所以还没有修呢,谢谢吧友的关心

网友A:
买设备可多在本论坛商城中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设备可多在本论坛商城中看看了

那是一定的

网友A:
这部手机最后找到坏件修好木有

网友D:
360的手机维修经验不多,不知是哪个工厂给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60的手机维修经验不多,不知是哪个工厂给代工的。

可能是酷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手机最后找到坏件修好木有

最近有些事情要办,手机放那一直没动,这几天打算拿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360的手机维修经验不多,不知是哪个工厂给代工的。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貌似是酷派给做的,这手机傻快,4G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