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背光出现问题了 21:9 25寸显示器 状况如图

楼主(2017-01-30):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led的是吧,灯珠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的是吧,灯珠坏了...

灯珠坏了只坏一半吗。  还是说这种 带鱼屏LED灯条   分成两条的

网友:
防尘1.0~~~~~~

网友:
这些都是类似这种情况的屏幕 ,   我的最像一楼那种情况   请教大神如何修复 屏幕是LED的

网友:
灯条 坏了吧

网友C:
led的是吧,灯珠坏了

网友:
这种具体怎么修   拆下来 换根灯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的是吧,灯珠坏了

这种  情况咋修呢    去淘宝买LED灯条 直接替换吗   淘宝有这种带鱼屏这么长的灯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  情况咋修呢    去淘宝买LED灯条 直接替换吗   淘宝有这种带鱼屏这么长的灯条吗

直接换整条led灯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整条led灯条...

这种显示器是不是 只有下面一条有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  情况咋修呢    去淘宝买LED灯条 直接替换吗   淘宝有这种带鱼屏这么长的灯条吗

去淘宝买LED灯条 直接替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示器是不是 只有下面一条有灯条

你得拆了看才知道是不是只有一条,一般是只有一条...拆屏小心点,别报废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拆了看才知道是不是只有一条,一般是只有一条...拆屏小心点,别报废它了...

    多谢指导

网友:
这个是!灯光坏了!

网友:
一般是坏了一个灯珠  找个碎屏的拆了换上就可以修复  一般灯条都是串联好几组

网友:
自己动手,小心报废。

网友:
自己开屏就全明白了!!

网友:
是啊 换通用灯条

网友D:
背光的问题,只是这电路没有保护

网友:
背光供电查查

网友:
楼主来个拆屏直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光的问题,只是这电路没有保护

啥意思 能详细解释下吗  大佬

网友E:
是背光问题,年前碰到一台笔记本电脑,开要屏亮一下,马上就灭了,亮一下灭了就是有保护,最后把灯条拆下来,一个灯珠一个灯珠,发现有一个灯珠了问题,换了一个灯珠就好了,但是拆屏一定得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背光问题,年前碰到一台笔记本电脑,开要屏亮一下,马上就灭了,亮一下灭了就是有保护,最后把灯条拆下来 ...

也就是说我这个屏幕 是没有保护的是吧    只用换LED灯条就行是吧

网友F:
LED灯条坏了,用通用的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LED灯条坏了,用通用的改吧

嗯  等能发快递 我试试

网友:
拆开,能发现灯条上个别灯珠发黑,上电压不亮,换掉就好了。

网友:
背光供电和灯条各检修一下

网友:
换灯条套件。

网友:
有部分灯珠  不亮了

网友G:
大屏幕液晶屏背光电路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屏幕液晶屏背光电路易坏吧

背光电路坏不会修啊    能换通用升压板吗

网友:
灯条问题,拆开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led灯坏了吧!

网友:
主要是灯条或背光供电上查查

网友:
要么灯珠坏,要么灯条接口虚焊,都遇到过

网友:
灯条的问题    或者换过背光

网友:
估计是屏幕的问题吧 楼主

网友(2017-03-17):
引用 网友B:
灯珠坏了只坏一半吗。  还是说这种 带鱼屏LED灯条   分成两条的

LED 灯条 好像比灯管 好拆
可以拆出来测试下看看

网友:
如果换整条的话  价钱有点贵

网友:
灯条坏了大神

网友:
这种21:9的屏 一般是两根灯条对装  在两侧有接线

网友:
LED灯条坏了某几个,换了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