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加焊电源芯片导致主板烧一大片还有救吗?

楼主(2017-01-30):
     一款东芝笔记本型号L800,广达代工  板号:QUANTA DABY3CMB8E0,开机掉电,用示波器测试+3VPCUW纹波大,3VS5纹波大,拆掉重装电源芯片ISL88731 后上电测试,大电流保护,断电后测试,主供电短路,KBC芯短路,3VS5,5VS5上下管短路,RT8223P芯片短路。
拆掉大部分短路元件后上电测试,不短路了,5VS5 有19V电压,想请教下这个板子还有维修价值了没。

网友:
一般是电源的上管和下管坏了,。。

网友:
桥烧了没有呀

网友:
桥还不知道,现在没办法测试

网友:
动电源芯片记得上下管G极打阻,上管g极悬空整个线路上的芯片烧的差不多了

网友:
怎么会拆掉直接上电会直接烧点掉也是个教训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A:
待机芯片烧,我也有这个情况没焊接好导致烧了一大片,教训。一定要焊接好搞定,否则可能板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烧,我也有这个情况没焊接好导致烧了一大片,教训。一定要焊接好搞定,否则可能板就废了!

多练,多练。练到熟练。

网友:
实在不行,换板

网友:
开机掉电,你搞88731干吗?

网友:
88731有悬空的脚吧,没焊好

网友:
坏得太多,就只有淘宝买主板了哦

网友:
换电源芯片后一定记得上下管G极打值

网友:
先烧下3V 5V   看看多少东西发烫,如果南桥没发烫 应该还可以试一试,说不定运气好,就上下管挂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拆ISL88731干麻。

网友:
点有恼火。……。…。…。……

网友:
应该是芯片空焊  烧坏了后级负载

网友:
可能还是你没焊好

网友:
可以修的,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烧芯片的,加上换桥成本也不到100,换一个板要好几百块钱,

网友:
先打全板阻值

网友:
对地供电信号打值,把烧坏物料换掉

网友:
南桥没坏还是有救的,在维修成本上来说。

网友:
焊接是维修必备的硬功夫,这门搞不好是不行的,必须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