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2 一个奇葩的键盘问题

楼主(2017-01-31):
广达路r62 主板 故障是开机掉电。 换了pch 开机 正常进系统但是 键盘和触摸板 都不可以用。键盘进bios 正常使用 进pe 不能用 。 键盘确定是好的 在别的机器试过 。 ec 和 ec bios are都换过 。 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一样的奇葩问题 谢谢

补充内容 (2017-2-2 22:01):
问题已经解决  还是 pch 的事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如果刷了还是不好的话,可以查下键盘和触摸板的供电是否来自同一地方,进pe后是否正常

网友:
R62是三星的吗,遇到过一次三星的换屏后键盘乱键且很多键不能用的

网友:
还是按正常思路查下接口与EC的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如果刷了还是不好的话,可以查下键盘和触摸板的供电是否来自同一地方,进pe后是否正常

换屏不会不能用 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如果刷了还是不好的话,可以查下键盘和触摸板的供电是否来自同一地方,进pe后是否正常

进 pe 也是一样 不能用

网友:
资料修改下ME资料

网友:
键盘阻值都亮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