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不是屏坏了呀?

楼主(2017-01-31):
请问这是不是屏坏了呀?

网友:
这一张也是,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屏坏了呀

网友A:
未必是,屏线也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必是,屏线也能导致这种情况。

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屏线试试

清洗屏接口试试。

网友:
遇到一个asus的22屏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后来把屏电路全部补焊了一次,好了...

网友:
VGA信号异常也会引起蓝,绿底图像.

网友:
感觉是背光的故障!

网友:
看样子,像是屏坏了,,。。

网友:
对是屏坏了,不过应该能修应该有一组24V电不正常

网友:
有点像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先检修背光电路吧

网友:
改个通用板试试就知道了,但是看起来像是屏坏

网友:
查屏电路各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