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来了,准备学开关电源,请教各位师傅维修怎么保证小命安全

楼主(2017-01-31):
各位师傅:
    新春快乐, 请教各位师傅 怎么安全的维修
一直对学电源维修有种敬畏,怕电,保证安全基本都说
1.装漏电保护器 论坛上有师傅说用这个型号DZ47LE 3A  用3A的
2.装隔离变压器   请问这种用哪个好 功率多少合适
3.保险上串灯泡  请问我自己画的图 他是不是这个原理
4.维修使用示波器 有哪些安全事项  因为看论坛师傅用示波器维修时电源芯片好坏要容易判断

论坛上有个师傅这样代替串灯炮是否可行   他这样如果可行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不用维修的时候把灯炮焊上去 带负载的时侯把 电源直接接到220V上就能使用,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吧

会了应该就不怕了,不会当然怕了  电是老虎啊 要

网友B:
多静态检查,尽量不加电检测,当换完零件要检查极性是否安装错误,且插电时离电源开一点,眼睛不要盯着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静态检查,尽量不加电检测,当换完零件要检查极性是否安装错误,且插电时离电源开一点,眼睛不要盯着看

支持,说的有道理,另外串灯后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电源拆个小电阻的很是麻烦,密密麻麻,一般不修它。

网友:
没有那么可怕!按正常程序操作即可。

网友:
火线部份先放电,不要碰它

网友:
国标的插座是左零右火呀!图上的插座接线就错了,漏电保护开关应该用10A或16A就够了(如找到6A的单极空开最好加装上去),零线上是不能单独加装开关的(开或关时漏电开关会跳),灯泡一般应该串接在火线上再到插座,然后加装开关来短接。 隔离变压器不是必需,论坛上很多人就没用过(包括我自己),如果一定要用可以搞个300W左右(以后有可能修大功率的),带电检测时最好有平光眼镜(如果是近视就不用平光)

网友D:
爆一次记一生,反正现在修电源我有心理障碍了...

网友:
上电前多检查,争取一次成功,如果爆一次了就没有细心了.心有余悸.

网友:
有了隔离变压器就行了,灯泡是防短路的。

网友:
修电源最让人精神一振的时刻,就是电光石火间!爽!没有楼上说的那么恐怖,心要细,胆要大。
开关电源出现问题修理检查的基本步骤:
如果有条件的话例如身边有工具,可以先检查一下在断电状态下有没有明显的短路、元器件损坏的问题
1、首先,打开电源的外壳,检查保险丝是否熔断,
2、再观察电源的内部情况,如果发现电源的PCB板上元件破裂,则应重点检查此元件,一般来讲这是出现故
障的主要原因。
3、闻一下电源内部是否有糊味,检查是否有烧焦的元器件;问一下电源损坏的经过,是否对电源进行违规的
操作,这一点对于维修任何设备都是必须的。
4、在初步检查以后,还要对电源进行更深入地检测。

网友:
修电源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爆一次记一生,反正现在修电源我有心理障碍了...

爆第一次“惊惊”,爆第二次“怕怕”,爆第三次就适应一些,第四次就有点麻木了,以后。。以后我还怕什么!!所以还怕的人是爆得少了

网友:
弄点电工方面的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说的有道理,另外串灯后一般不会有问题...........

高手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爆第一次“惊惊”,爆第二次“怕怕”,爆第三次就适应一些,第四次就有点麻木了,以后。。以后我还怕什么 ...

高手都是如此练出来的吗?.............

网友:
在准备给灯泡给高压电容放电,不然断电后高压电容仍然有余点,我被点过好几次

网友:
前后我做了十几个了,都是卖给同行的了

网友:
嘿嘿,修电源最让人精神一振的时刻,就是电光石火间!爽!

网友:
最主要是动手前,测量前,先给电源电容放电,用白炽灯放电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学点没坏处.............

是的 多学有益啊

网友:
我是700度的近视眼,所以我修电源,从不戴平光眼镜,所以我已经被320V的电压电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已经有了抵抗力,所以我已经不怕320V的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