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z97进bios会死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31):
华硕z97进bios会死机,进入bios界面后电脑死机,各项参数显示N/A。但是重启后再进入bios就正常,请问是哪儿的毛病?bios也刷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
查BIOS芯片及供电。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用编程器刷BIOS试试。

网友:
呵呵  这种问题跟BIOS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