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出显卡核心供电短路的元凶

楼主(2017-01-31):
前几天做了个大功率电源,年收拾店里废品时找到一些客户留下的废卡,检测了一下还真发现一块核心附近有贴片短路的,这是一块翔升250,上机发现无核心供电,拆下来测量核心1.2欧母,麦针短接1.01.判断核心电路有短路,查场管g极无短路,看来要上法宝,整理了一下发出来分享一下。
       拿出自己的法宝,下图中黑色的显卡是上次自制的大功率烧鸡电源,没明白请看我另一个贴子。

      给自制电源通电确认输出电压,

     用焊在烧机电源上的正极 红表针接电感处,负极黑表针接目标显卡接地,接通大约10秒,断开马上用手触摸发现圈中区域发热

      因为发热较少无法断定那个元件损坏,想着也许是核心挂了,但还是不死心在每个贴片上刷少许焊膏

     再次通电,惊喜的发现图中小圈处贴片电容上焊膏马上熔化,看来真凶找到了

    拆下,随便找一个大小接近的焊上焊上

    热风枪修正焊点

    万用表测量核心供电处电阻2.8。短接表针0.95。估计短路已经排除,上电测量,核心供电出来了

    上机,成功点亮!!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弄的

网友A:
烧机。楼主是用大功率可调电源烧的?

网友:
小小一个电容  坏了一张卡

网友:
哈哈,是用大功率电源烧出来的吧 。楼主的表差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楼主是用大功率可调电源烧的?

用上次的废显卡自制大功率电源烧的

网友:
用自制大功率电源烧的,没明白请看我的另一个贴子

网友:
学习了,我新手刚开始不是很明白

网友B:
用电源给显卡供电出1.25v电压然后烧另一个故障显卡。直接用可调电源烧不是更省事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手机维修 用松香熏到电感上面薄薄一层 发热会冒烟

网友:
就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
可调电源烧不出来的可以用自制电源烧

网友:
你真有闲工夫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也会在这上面仔细点

网友:
电容坏普通发烧机法确实难找到不良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源给显卡供电出1.25v电压然后烧另一个故障显卡。直接用可调电源烧不是更省事

可调电源一个是容易坏,第二个,可调电源电流强度不够,如果要烧显卡PCB的短路元件,不增加电压,就无法烧出元件,加大电压,容易烧坏完好原件。楼主这个自制的东西,电压只有1.2V左右,非常安全,但是电流非常大,有60A以上,一般普通维修的可调电源有60A左右的电流输出么?他这个完全是因地制宜的良好设备,用来修显卡非常值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手机维修 用松香熏到电感上面薄薄一层 发热会冒烟

熏松香是好方法,不过长久干这活对肺可是致命性伤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熏松香是好方法,不过长久干这活对肺可是致命性伤害。

那些修手机的长年吸松香啊。。。。可以戴个口罩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修手机的长年吸松香啊。。。。可以戴个口罩安全点

没什么根本性改观,做这行都是在透支身体,天天熏松香,然后天天久坐不运动。没良好的生活习惯,有的还天天抽烟。虽然脑袋里有这么个概念觉得不好,但一时半会没事就根本不去关注,等真的出事了想起的时候,就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手机维修 用松香熏到电感上面薄薄一层 发热会冒烟

松香烧还有个缺点,就是清洗起来没有焊膏容易,焊膏基本上用卫生纸一擦就完事,松香就要用洗板水了

网友:
新年快乐,学习了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有个问题,如果两张显卡的核心电压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网友:
牛逼,楼主技术好

网友:
LZ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很强,值得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有个问题,如果两张显卡的核心电压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只要电源电压低干目标显卡核心电压就不会对其造成伤害,

网友:
新手没弄明白

网友:
哇感谢楼主这样的经验

网友:
不错的经验贴

网友F:
重点烧机过程木有描述,只知结果电容坏引起的,精彩部份要补上就太好了

网友:
电容短路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烧机过程木有描述,只知结果电容坏引起的,精彩部份要补上就太好了

难道我写的还不够详细吗?

网友:
请问楼主,这种烧鸡电源一般输出电流能力要到多少A,是用开关电源来做还是大变压器做的模拟电源?

网友:
显卡供电在核心满载时有80瓦,把核心拆了后由于没有了核心vid信号,供电管理不会满载输出,但50安不是问题,经过保护电阻后烧个小贴片不在话下

网友:
一粒老鼠死,坏了这一锅粥

网友:
是啊 赚不到钱 还伤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