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3g 不开机

楼主(2017-01-31):
用表电阻档测主板电池正负脚0.9欧,电阻那麽低应打通了,
请问各位烧了甚麽零件?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先把圈内的限流电阻和电容拆了  也许会给你惊喜

网友:
楼主,二楼已经给出提示,你操作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圈内的限流电阻和电容拆了  也许会给你惊喜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充电芯片优先检修

网友:
烧一下看什么元件发热

网友:
接1V电源看看哪里热

网友A:
做出来了吗  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了吗  什么情况

谢谢
拆了电容,正负二脚都短路

网友:
用松香法修

网友:
拆掉与正极相连的所有电容,然后就是充电管,攻防,电源

网友:
是的,建议参考图纸查信号上不良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拆了电容,正负二脚都短路

电池触脚那片的电容电阻都拆  然后还是大短就去烧鸡看电源周围的电容电阻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都非常正确,楼主搞定没?

网友:
用松香熏吧,然后烧机试试,总会有发热的地方会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触脚那片的电容电阻都拆  然后还是大短就去烧鸡看电源周围的电容电阻

找到了,原来图中红圈电容短路,
请教这电容是甚麽规格?找块癈板拆个相同大小电容可以代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原来图中红圈电容短路,
请教这电容是甚麽规格?找块癈板拆个相同大小电容可以代用吗

滤波电容罢了  随便找个装上就行  不装也没事的

网友:
找个体积颜色差不多的装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罢了  随便找个装上就行  不装也没事的

你好
还有部红米1不开机,充电手机没有显示灯,更换了电池都这样,电池有4.1V电压都不开机,
手机插了充电器,测了电池引脚正负有3.5V,应尾插小板不关事
可以再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还有部红米1不开机,充电手机没有显示灯,更换了电池都这样,电池有4.1V电压都不开机,
手机插了充电 ...

你用可调电源夹上主板电池触点上电  电流怎么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可调电源夹上主板电池触点上电  电流怎么跑的

你好,感激多次指教
红米 note主板电源附近电容量有15uf,估计那坏电容容量应一样,但废板没有10uf以上容量,只能找到3uf代用可以吗?

网友:
对5伏充电信号上元件检修

网友:
小米的电容短路的很多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感激多次指教
红米 note主板电源附近电容量有15uf,估计那坏电容容量应一样,但废板没有10uf以上容 ...

对地滤波电容 随便上的啦  体积差不多大就管用  不装也不碍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地滤波电容 随便上的啦  体积差不多大就管用  不装也不碍事的

废板找到5UF电容装上,开机没事了
还有部红米1不开机,用其它电池4V电压接綫到主板电池引脚正负都不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废板找到5UF电容装上,开机没事了
还有部红米1不开机,用其它电池4V电压接綫到主板电池引脚正负都不开机

用可调电源4.1V 加电看电流怎么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4.1V 加电看电流怎么跑

请教加电如何看电流怎麽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加电如何看电流怎麽跑?

晕了    你这都见习维客了  可调电源4.1V  夹到主板电池±脚   然后按开机键看电源的电流

网友:
小电容可用参数大的物料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了    你这都见习维客了  可调电源4.1V  夹到主板电池±脚   然后按开机键看电源的电流

你好
拆了主板出来,用4.2v电压接主板电池脚,测开机脚有4.2电压,按开机键,测开机脚没有电流

网友:
先把圈内的限流电阻和电容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拆了主板出来,用4.2v电压接主板电池脚,测开机脚有4.2电压,按开机键,测开机脚没有电流

我晕  你这都啥玩意  我让你看可调电源的电流跑码  比我还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