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试试自己电路分析水平怎么样

楼主(2017-01-31):
这道题还有第二问,R2取值在哪个范围内,Dz1截止。

网友:
1v r2<0.63k

网友:
1v正确!

第二问不对,但无所谓了,你已经很强大了

网友:
第一问应该是1v吧

网友:
是的,1v正确

网友:
没有这个水平啊

网友:
答案是(B)。。。

网友:
第一问应该是1v

网友:
第二个 55.5

网友:
第二问不对,你的答案比较接近了

网友A:
不会算。楼主帮解下为啥答案是B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算。楼主帮解下为啥答案是B呗~

简单来说,dz1是压降就是7v,dz2和它下面的阻r2加一起也是7v,而dz2压降是6v,7-6=1v。
实际上,dz1的导通(反向)受r2大小的控制,  如果r2足够小,比如r2为0,那么相当于一个大稳压管和一个小稳压管并联,输出电压当然是小的,大稳压管被“架空”了。

网友(2017-03-07):
DZ1 稳压之后 成7V    7V 减去 DZ2  分压的6V  剩余1V

网友:
1V,分析很到位

网友(2017-05-03):
有点意思啊   D1稳压后7V  再次稳压只剩1V了

网友:
真有意思,都忘了稳压二极管是什么的了

网友:
不会算了,学习一下先

网友:
怎么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