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VTT_pch对地只有20欧左右,求破

楼主(2017-02-01):
开始ec的复位为低电平,经查是force_off为低电平,断开两者间的0欧电阻后,ec触发,单没有1.5v电压,断开vttcpu和vttpch后,1.5V产生,后测量是vttpch对地20欧左右,判断是pch有短路,求pojie,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附上图纸和点位图

K42JR上电时序分析(I3 I5)(1).pdf

上电时序

点位图软件

网友:
不是吧,没人理我。。。。

网友A:
直接换桥,还能干什么呀!

网友:
是桥的问题?能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桥,还能干什么呀!

是桥的问题?求详情

网友:
折下桥打上述阻值好了木有

网友:
是1.05V吧,这个阻值大概30欧左右

网友B:
PCH的1。05供电20欧是可以的。你 换了HM55也不一定会好,问题是外边的排阻。

网友:
触发电流是多少,20欧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C:
差不多吧

网友:
不带内存和cpu大概0.36左右,记不起来了,这两天电源坏了,怎么都不可调,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吧

我也觉得不是桥的问题,今天搞了好几次,阻值在38到50的都有,就是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的1。05供电20欧是可以的。你 换了HM55也不一定会好,问题是外边的排阻。

能说的具体点吗?哪里的排阻

网友D:
pg有一个不正常都会拉低的,20欧正常的,还是看是那个电压或pg没出来

网友:
SYSTEM_PWRGD这个信号已经出来了,我断开了+VTT_CPU、 +VTT_PCH后面的节点,是有1.05V电压的,接上+VTT_CPU也有,这个时候FORCE——OFF信号也是高电平,但是再接上+VTT_PCH就不行了,没有电压了,我又查了一下+VTT_PCH相关的电路,也都正常,就干桥了,结果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pg有一个不正常都会拉低的,20欧正常的,还是看是那个电压或pg没出来

不好意思,刚才忘了引用了,你楼下的是回复你的帖子的

网友E:
用断线法或排除法来修吧

网友F:
都已经判断PCH有短路了,还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已经判断PCH有短路了,还问什么

这个一定就是pch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断线法或排除法来修吧

已经用了短线发了,现在就差拆下桥来看看是不是连锡了

网友E:
桥连锡,难道之前楼主换过一次桥吧

网友G:
把桥取了看下正常不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桥取了看下正常不撒

我刚学,还没有bga返修台,只有一个热风枪

网友G:
这机子真jb难修  我手上有个内屏不显示 外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连锡,难道之前楼主换过一次桥吧

没有,桥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真jb难修  我手上有个内屏不显示 外接

这机器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不是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