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刷机错误搞不定了

楼主(2017-02-01):
这个这么解决,系统也重做了,还是这样。度娘也没解决,以前装过系统也没这现象

网友:
换win7  64位的系统试试,很多是因为xp可用内存不够用造成的错误...(也就是说要64位的系统用4g以上的内存...或者你用win2003用大于4g的内存也行)

网友:
楼主你用得什么系统啊  要是手机之前是好的    还是别纠结在手机上了

网友:
首先确认手机木有刷机之前是什么故障,方便排除报错是自己电脑问题还是手机有暗病

网友A:
用QFile刷吧,BB已损坏

网友B:
如果自己手机以前是好的,仅仅是刷机造成的问题,那就不是手机的事情,要么刷机包问题,要么电脑系统的事情,当然,USB数据线必要时候换根试试。

网友:
板主分析的很对,先排除软件先,

网友:
这个最好用 WINDOWS XP

网友:
手机解锁了吗?

网友:
下载小米最新刷机包刷机平台试下或换台电脑试下。

网友:
多次刷不进去有可能字库有我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手机以前是好的,仅仅是刷机造成的问题,那就不是手机的事情,要么刷机包问题,要么电脑系统的事情 ...

我之前给昂达的一个平板刷机,原来是好的,一刷机突然不开机了,后来确认主板坏,拆下裸板接可调电源,待机就0.3A,一摸CPU发烫了,完蛋,全志A31的处理器坏了

网友:
几个系统下都试试

网友:
还是手机有暗病

网友D:
好了还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给昂达的一个平板刷机,原来是好的,一刷机突然不开机了,后来确认主板坏,拆下裸板接可调电源,待 ...

你这运气着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还是电脑系统问题

一般都会去想到是系统的事情,毕竟手机刷机前是完好可用。

网友:
如果遇到总也刷不过去的时候,肯定要考虑换电脑和换线

网友:
下次遇到刷机问题,先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解BL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QFile刷吧,BB已损坏

BB损坏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