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A76ME不跑码 已解决

楼主(2017-02-01):
CM3A76ME板一块,折腾了很久了。
能正常通电。
各大电压都正常,但是不跑码。
示波器看 有读取BIOS的波形 但是不完整,
我想问问读取BIOS是CPU发出的 还是南桥发出的
我应该怎么去查呢?还是我那些检查的不够细致?
有人能提供些详细的CPU复位然后读取BIOS的中间工作过程吗?
绿色的是CS片选,黄色的是BIOS芯片2脚DATAIN
片选是拉低后然后跳到高电平,
2脚的电压这样慢慢就下来了。显然是应该是还有后续动作,
但是应该读取BIOS的器件不正常了才会这样。
波形只有这点,后来就一直没动作了。

++++++++++++++++++++++++++++++++++++++++++++++++++
根据版主的提示我用找了个假负载 打了一下值
果然有个点显示无穷大

为了方便跑线 我找了根导线 插到了那个口里面
结果居然通了。。

我上CPU试了试 居然真的跑码了 我一直以为是桥问题或者是桥工作条件不稳定造成的
没想到居然是CPU槽的问题 还真的要感谢版主提醒

网友:
同求,坐等大神前来解答

网友:
太深了看不懂,还在学习,不过BIOS芯片一般我见过的是。。。1脚片选,2脚输出,5脚输入。

网友A:
首先,当CPU的供电,时钟,复位等都正常之后,那么CPU发出寻址指令给BIOS,首先先通过HT总线到北桥,然后经过北桥处理,变成ALINK总线传输给南桥,南桥经过处理后,变成SPI总线到BIOS芯片。当然,笔记本的BIOS如果挂在EC上面,那么南桥处理变成LPC总线给EC,EC再经过处理变成SPI总线到BIOS。当CPU的这个命令到了BIOS内部的地址译码器之后,找到CPU寻址程序,然后按原路返回,你这个BIOS如果1脚有片选波形,说明CPU已经到BIOS,要么BIOS有问题,要么返回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使得CPU没有能正确得到BIOS里面的寻址程序命令。
到底是BIOS,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只要代换元件才能知道,比如检测ALINK总线是否正常,检测南桥是否存在故障,检测HT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给北加个热试一试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当CPU的供电,时钟,复位等都正常之后,那么CPU发出寻址指令给BIOS,首先先通过HT总线到北桥,然后经 ...

我再检查看看。
希望能修好它,老是修电供电什么的一点也没意思。
版主这么详细的启动过程在哪里看的,我总是找不到这样的资料。
写的这么详细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再检查看看。
希望能修好它,老是修电供电什么的一点也没意思。
版主这么详细的启动过程在哪里看的, ...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么早就开干了

网友C:
请问一下  你说的把导线插到那个孔里  然后通了  请问一下  是连通到哪里的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你说的把导线插到那个孔里  然后通了  请问一下  是连通到哪里的  谢谢了

CPU槽上的那个孔 看图就知道了
本来没想会通的,只是想接导线好跑线而已。
捅几下没想到就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槽上的那个孔 看图就知道了
本来没想会通的,只是想接导线好跑线而已。
捅几下没想到就通了

那意思是说就那个孔有点氧化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意思是说就那个孔有点氧化是吗

应该是里面的卡簧有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就好    CPU有了复位后 就发出寻址的信号经过桥到BIOS    如果1脚片选有动作了  那寻址的过程就是正常 的了   就要查查 返回去的时候  哪里出了故障   一般都是总线出故障了   这样的不太好查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从物理上,是cpu 插到槽子上,槽子通过总线连接南桥,南桥通过spi练到bios。打直先。或者更换。能学习到的是片选是cpu到bios了,不代表就那些通道就正常了。cpu选中bios,数据传输终止了。是bios问题还是芯片问题,或者是通道上的那些东西的事或者总线问题,就要打直或者更换来试验。   这是我的想法。

网友:
楼主带来了新思路,原来这也可以找到,而且很精准

网友D:
楼主问下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好用吗

告诉你帮我加电分呗

我只是兴趣爱好修板子的
用的是这个DSCope 虚拟示波器
勉强能用

网友:
示波器很有个性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